楼主(2014-01-19):
  老长时间手里就有一台天正2.2kw的变频器,原来的故障是通电无显示的故障,我朋友也是电工,他拆开看了看,发现是启动电阻烧掉了。于是我说换个电阻保证好,于是就找个富士变频器上的水泥电阻还上去,结果通电有显示了,可是带电机却发现能启动,有频率但是无输出电压。
   这个是典型的经常能碰到的故障,由于那会忙,我也没细看,昨晚修了一下,直接带模块通电,用示波器测量光耦的输入输出都没有脉冲信号,继续向上找找到主板上有个反相器ls07,测量7 14脚有4.95v的电压,输入端口不启动5v启动后是2.6v电压,但是输出端口却是0.8v的电压,根据咸老师书上描述,应该是在1.8-2.5v左右的电压,明显不对,以为是ls07坏了呢,于是到市里买了3个74ls07贴片,记住一个知识点,这个贴片有的宽,有的窄呢,结果我发现,我买的是宽的,但是不要紧,还是能焊接上去的,通电启动测试还是哪个电压参数,正好这回是白天修理,我发先在他旁边有个三极管炸开了,不知道啥时候炸的,也没法测量npn还是pnp了。也不管它了,就找到ls变频器主板上拆了个三极管,测量好像是pnp的,装上去,启动竟然电压正常了,在一测输出电压也有了,这个三极管我算是蒙对了,因为我对贴片三极管不在行,好像基极的位置不同的三极管位置不同,有的是单独的那个引脚的,还有的是一边2个引脚当中的一个,我是蒙上一个,结果好了。
   事情没完,我修好之后,又用万用表接着测量ls07的输入端和输出端的电压信号看,输入是2.6输出是2.4左右反正输出的稍微小点,当我测第二路的时候,咔嚓一声,响了,声音不大,我知道是刚才我万用表的表笔一下子碰了2个引脚引起的,我的万用表笔不是特细的那种,这下好了,一测量竟然igbt坏了2个,真郁闷,我拆开看,不是模块的是igbt 的15kt120好像,找个变频器坏的,拆了个40kt120 40a的装上去,试机好了。在没敢测量了。

   总结:工具很重要,好的表笔。工作环境很重要,亮度合适的灯光。理论知识要丰富,贴片三极管判断 电路判断出来是npn还是pnp。

网友A: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楼主可以升级一下工具了啊 二个IGBT不少钱啊

网友B:
楼主运气好好啊  是有一定功夫吧

网友C:
贴片三极管,永远是单脚的那个是C。双脚的朝下左手的是B,剩下的是E

楼主:
igbt没几个钱,我拆湖滨变频器上的,40a的看腿没有那么粗。估计是15a的标注40a的。 三极管我记得好像有别的样子排列的啊。有空测几个看看。

网友D:
呵呵,挺有意思的,维修中我也出现过带电测量损坏电路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