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2139是什么管

楼主(2014-01-19):
各位师傅k2139是什么管呀,能给点参数吗。能用什么管代用呀。谢谢了

楼主:
是显示器用的

网友A:
N沟道MOSFET,TO-220
ABSOLUTE MAXIMUM RATINGS (TA = 25 °C)
Vdss=600V
Id=5A

代替型号
2SK2141、IRFBC40

网友B:
这是很普通的N沟场效应管,只要耐压大于600V 电流大于5A的均可代用。
具体看电路分析,如果用在显示器上应该是电源开关管吧?

网友C:
从2楼代替型号,K2139应当就是2SK2139,可查找相关资料。

网友D:
说起电子元件的替换  我最头痛了啊 特别是贴片元件 查不到型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