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4-01-19):
请问三菱触摸屏f940got-lwd-c这型的,在软gt-3里做画面应选哪个机种型呢,求,谢。

网友A:
好象没有啊,你还是找下GT1的吧,940的停产了,

网友B:
你自己先看看软件里面有没有F系列的再说
用GT2或者F系列的软件
乱搞是不行的

网友C:
使用GT2可以编程

网友D:
GT D3是编写GT1000系列触摸屏的
F900可以用GT Designer2

网友E:
呵呵;F900用FX-PCS-DU-WIN-C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在gt2找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已经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指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