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0):
想知道电阻加热丝的一些用法,如交流的可以接直流吗?原来接AC220V的可以改接AC110V或更低吗?

网友A:
功率大了

网友B:
“电阻加热丝的一些用法,如交流的可以接直流吗?”

电阻加热丝,可以接交流、直流,交流电压有效值=直流电压;

网友C:
原来接交流的改接直流应该可以,藐视功率会增大一点点。220的接110功率会下降,发热量大大降低。

网友D:
可以的,功率就不一样了

网友E:
交流改直流功率要大一点,高压改低压功率要减小,太低时就没有加热效果了。

网友F:
可以改的,但没必要,加热管价格也不高。

网友G:
可以,发热量就不一样了!

网友H:
220伏接110伏功率变小了。

网友I:
   可以的。
    第2个问题,也可以,但110V的功率下降到220V的1/4。
    功率P=U*U/R,其中U为电压,单位V,R为电阻加热丝的电阻值,单位为欧姆,功率P的单位为瓦特。

网友J:
交直流电压一样的可以,想通交流电,电压等级不一样的,不行。

网友K:
不考虑使用要求的话,阻性负载,接同等电压的直流可以用;降低电压使用,也是可以的。

网友L:
试一试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个位的解答

网友M:
可以的,电热丝的电感量可以忽略。

网友N:
电压相同的发热丝交直可用,额定电压220伏的接到110伏功率减半,例如:1000W的只有500W.单相功率P=U*I=U*U\R.

网友N:
电压相同的交流可以接直流,220伏的接110伏功率减半。例如:220伏1000W接110伏只有500W

网友O:
我想应该不行吧,就像交流的包线不能接直流电源。

网友P:
同等级电压接交直流可以用的,但是如果降低电压等级,电加热功率会很小没算过,不过这个我试过,AC220V的接了DC48V的,手摸在上面没温度,大概是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