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0):
编码器的接线头怎样处理啊,别说只线接在一起用胶布缠一下就好了。

网友A:
我看到我们公司安装快速卷帘门的时候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B:
接上后在套上屏蔽网。但屏蔽网不好找。

网友C:
屏蔽网编码器本来就有的啊。

网友D:
选用接插件。

网友E:
连接处大部分用航空插头,也有直接焊接出来的。

网友F:
一般情况下用胶布包一下,如用在干扰比较大的场所,因外屏蔽伸缩性强可以外翻于屏蔽线外层,串入热缩管错开各线接头,附上外屏蔽 。

网友G:
起码接头处要处理了,最好用接插件,如果没有用热缩管套下。

网友H:
用锡焊接线头,首先要处理线头,焊接完成后,也要将屏蔽线焊接在一起,防止干扰。

网友I:
用热热缩管套一下吧

网友J:
在现场更换编码器也是很急的活,但是为了省时间,我一般是导线绞连后在用小导线鼻子压接一下,之后再用胶带包好,最后接好屏蔽层线(这个屏蔽线没有整体套住那些信号线),最后再整体的用胶带缠好。如果有时间,我觉得最好是用锡焊焊接导线最好,屏蔽线最好也是整体套住导线,至于用什么包扎这个要看环境吧,一般环境也不用热缩管。固定编码器很重要,固定不好,很容易坏掉。

网友K:
我们一般会找个航空插头进行焊接。拆卸和维修比较方便。

网友L:
可以用接插件,但是注意屏蔽线

网友M:
我们的是接在了接线端子上了!

网友N:
不用接插件的话,一定要焊上,用热缩管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