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小心点错了 梯形图中的紫色框框怎么去掉?

楼主(2014-01-20):
不小心点错了 梯形图中的紫色框框怎么去掉?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这个框鼠标点那里那里就会出来一个。没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框鼠标点那里那里就会出来一个。没事的。
一般情况下是蓝色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框鼠标点那里那里就会出来一个。没事的。
一般情况下是蓝色的
三菱读出模式默认蓝色,写入就框框了。

网友C:
没关系,正常。

网友D:
按 insert 就可以切换了

网友E:
应该不算错误吧,这可能使个人设置的,也有可能是版本问题 但应该不影响使用

网友F:
没出现过这问题啊,点哪里?

网友G:
是否影响正常使用,或可试一下5楼的方法。

网友H:
编译一下

网友I:
光标你认识吗

网友J:
正常现象,

网友K:
你鼠标点了那里了,只要没有修改,没事的,点保存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