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0):
在测量仪表中,作为一种物位仪表,磁翻板液位计是最常用而且使用方便的一款液位计,常州成丰仪表采用先进工艺生产的磁翻板液位计,用材标准,做工精细,外观精美,已取得防爆认证。其可用于各种塔、罐、槽、球型容器和锅炉等设备的介质液位检测。

然而,现场调校中偶尔会发现浮子上下移动不够灵活。这大多是由于安装不当引起的,磁翻板液位计此时要注意上下法兰的中心是否在一条线上,是否与水平面垂直。一般来说,与水平面夹角最好不小于87度,如果偏差较大,可能会影响浮子的顺利移动。那么接下来就为大家介绍磁翻板液位计仪表在安装使用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以免产生误差和故障,影响生产。

  一、 磁翻板液位计的安装位置,应避开或阔别物料介质进出口处,避免物料流体局部区域的急速变化,影响液位丈量的正确性;

  二、 磁翻板液位计安装必需垂直,磁翻板液位计与容器引管间应装有球阀,便于检验和清洗;

  三、 对超过一定长度(普通型>3米、防腐型>2米)的液位计,需增加中间加固法兰或耳攀作固定支撑,以增加强度和克服自身重量;

  四、 调试时应先打开上部引管阀门,然后缓慢开启下部阀门,让介质平稳进入主导管(运行中应避免介质急速冲击浮子,引起浮子剧列波动,影响显示正确性),然后封闭下引管阀门,打开排污阀,让主导管内液位下降,据此方法操纵三次,确属正常,即可投入运行(侵蚀性等特殊液体除外);

  五、 介质内不应含有固体杂质或磁性物质,以免对浮子造成卡阻;

  六、 应根据介质情况,不按期清洗主导管清除杂质;

  七、 如用户自行采用伴热管路时,必需选用非导磁材料,如紫铜管等。伴热温度根据介质情况确定;

  八、 磁翻板液位计本体附近不容许有导磁物质接近,禁用铁丝固定,否则会影响磁翻板液位计的正常工作。

仪器仪表在日常生产过程中,总会有磨损,小小的维修维护问题不可避免,那我们只能通过一些有关方面知识的学习以及在使用中养成良好的习惯,才能让这种问题减少发生。成丰仪表会陆续整理出一些仪表方面的使用小窍门,供大家一起探讨和指导。

网友A:
好,讲的比较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