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0):
我是用信号转换器将编码器输出信号转换为集电极开路信号接到西门子1200PLC的高速计数器上,可是开机并监控HSC的地址,有计数,成千上万的;如果电机转几圈再停的话就正常了,电机转有计数,电机停就不计数了。很奇怪哈,怎么都整不好,该接地的也接了。哪位懂这个情况的帮我一下吧!还有Z相该怎么计数?和AB一起计不到啊,把Z单独接到一个HSC上也没有计数。这两个问题困扰俺很久啦,希望高手能高抬贵手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Z相应该是转一圈才发个信号吧,没有说明书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转一圈发一个,但我不知道怎么给它计数,也不知道它有无正负之分,比如正转一圈就计1,反转一圈就计-1。

网友A:
找西门子1200PLC的高速计数器的使用说明

网友B:
你需要开机编码器值是0还是需要开机保留停机前的数据?前者做一个清零就行,后者保存数据到断电保持数据区,开机从哪里读出来就行。至于Z,应该是1楼所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需要开机时电机不转的时候就是0,可是我PLC开机电机不转,编码器当然不输出信号,可是此时有成千上万的计数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需要开机时电机不转的时候就是0,可是我PLC开机电机不转,编码器当然不输出信号,可是此时有成千上万的计数啊!
那你做一个开机清零不就结了。

网友C:
上电开机,启动停止时,都清一下零,就没有这回事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