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0):
对于变频器 毫安级电流模拟量控制频率我们单位使用的稀少,一般都是模拟量电压调节,电流调节频率我感觉除了远距离传输有优势,其他没有发现优势。
希望大家交流一下电流调节的优缺点。
谢谢。

网友A:
抗干扰能力强。

网友B:
我单位一律采用4-20ma电流信号作为调整变频器的频率,抗干扰能力好,节省电缆,安装容易。

网友C:
是的电流输入比电压输入抗干扰能力强,最适合远距离输送。如果变频器有电流输入形式的选择,那当然是电流输入为好了。

楼主:
缺点是什么呢?是不是精度不如电压控制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缺点是什么呢?是不是精度不如电压控制好。
测量电流不如测量电压方便。测量电流要断开电路串接电流表,测量电压直接把表并联就可以啦。模块位数相同的话,精度相当。

网友D:
呵呵;精度没什么差别;主要是模拟电流信号来源问题;
电压信号一个电位器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