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0):
    第一次使用伺服,出现了很多问题,通过软件JOG试运行可以正常转动。
1.QD75MH2新品需要初始化吗?
2.报25异常,原点丢失(请问怎么设原点啊)(程序中OPR不能起动,程序是按三菱手册中的例子做的)
3.伺服准备完了X0,伺服准备完了会自己ON吗,PLC程序中一直是OFF的
4.Y8、Y9正反转不能动作。

 以上请各位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既然手动能运行,检查PLC到驱动器的线路或参数没有设好。

网友B:
QD75MH是通过光纤连接三菱MR-J3-B型伺服,要通过软件设置模块以及伺服的参数,定位的数据也可以通过软件设置
这个模块,在进行正常定位时要求先进行原点回归动作,然后再进行正常定位
如果实在不能进行原点回归,那可以向G1521缓冲区中写入1,将原点回归请求标志复位掉,然后就可以进行正常定位

网友B:
伺服准备好信号是来自伺服的接线,当伺服处于正常状态时这个信号会有的,如果这个信号没有接线,那要通过模块参数中设置,将这个信号的逻辑改一下
在控制程序中,开始要编写PLC运行状态下输出Y0  Y1(模块默认地址为0的时候)

楼主:
第一次使用,问题还真不少啊,只能再试了。晚点再拍个图片给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伺服准备好信号是来自伺服的接线,当伺服处于正常状态时这个信号会有的,如果这个信号没有接线,那要通过模块参数中设置,将这个信号的逻辑改一下
在控制程序中,开始要编写PLC运行状态下输出Y0  Y1(模块默认地址为0的时候)
(J3-B)CN3接口我只接了 , EM1/DI1/DI2/D13 /  和P24/N24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X0伺服准备完了,开始没有ON ,后来又ON了,没有接线。目前QD75一直在报警。

网友B:
既然模块有报警,那读取它的错误代码,根据代码的解释找原因。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伺服准备好信号是来自伺服的接线,当伺服处于正常状态时这个信号会有的,如果这个信号没有接线,那要通过模块参数中设置,将这个信号的逻辑改一下
在控制程序中,开始要编写PLC运行状态下输出Y0  Y1(模块默认地址为0的时候)
(J3-B)CN3接口我只接了 , EM1/DI1/DI2/D13 /  和P24/N24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X0伺服准备完了,开始没有ON ,后来又ON了,没有接线。目前QD75一直在报警。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Y1没有编程输出,目前可以正反转了。

网友B:
Y1输出,是让所有轴伺服ON信号接通,只有这些信号接通了,伺服才能正常启动。

网友C:
疏忽大意的问题。

网友D(2014-05-29):
注意使能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