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开关的使用寿命!

楼主(2014-01-20):
单位使用的施奈德三位选择开关,每天使用1200次左右,使用中转换频率不快。使用一个月左右触点就不灵敏了,就的准备更换。难道这种选择开关触点寿命就3-4万次吗,我感觉施奈德的怎么也得10万左右吧。
大家使用的这种开关寿命是多少。

网友A:
呵呵,楼主使用的旋钮开关是什么设备呢?
每天1200÷(8小时×60分钟)=每分钟2.5次。
呵呵,手也要扭酸了吧。改按钮开关不得?高级一点的单按钮电路,按一次换一个档位附加继电器还是做得出来的。

网友B:
动作怎么会这么频繁?

网友C:
现在这种施耐德按钮触点用的都是铁镀锌的,使用寿命不长。

网友D:
感觉使用较为频繁,使用寿命或可查产品手册;
故障的原因,不知在触点本身、还是在动作件。

网友E:
开关电流多大?是否考虑用电子开关?

网友F:
技术改造下吧

网友G:
楼主是什么设备呀?

网友H:
问你是什么设备,你听不到么?1分钟要转好几次,你觉得这样的控制合理么?还不想办法改掉,还想去更好寿命更长的转换开关,你是搞笑的吧,不找根本原因。

网友I:
引用 网友C:
现在这种施耐德按钮触点用的都是铁镀锌的,使用寿命不长。
我可以说你用的是假的吗?

网友A:
除非大电流控制,一般的控制线路里面的小电流,就算是普通牌子的旋钮开关的触点,足以应付3~5个月了,重粉尘环境除外。
我怀疑楼主的旋钮开关损坏的原因是机械结构,因为三档的旋钮开关机械结构较复杂。

网友J:
这动作频率也太高了吧

网友A:
有档位式的自锁旋钮开关的用途,一般都是用来做使用率不高的手动,点动,自动模式的电路切换命令。
楼主把它当作按钮开关来使唤,委实不妥。就是施耐德本身,也不会建议楼主这样来使用的。
不过经销商最喜欢这样的楼主了,一年可以卖掉好多库存哟。

网友K:
主令开关的电气使用寿命在10次以上,机械寿命在20万次以上。

网友L:
施耐德也在根据国情在不断的国产化,其接触器、断路器、按钮、旋钮等的接线螺丝有原来的铜制改为铝制。但还是建议楼主改电路,使用无触点的开关

网友M:
设计别的电路代替一下。

网友N:
        开关选得大点   可以

网友O:
如果是每天上千次的动作,那就别用有触点的选择开关了,用无触点的选择开关嘛。比如晶体管开关,或PLC之类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K:
主令开关的电气使用寿命在10次以上,机械寿命在20万次以上。
10次?

网友Q:
这动作频率也太高了

楼主:
那个缺口内处就是安装如图的切换开关。如图:
不是大家说的按钮开关类型的。单位使用的这种玻乐悬臂吊吸盘不少,这种切换开关操作不方便,而且质量也不行都坏了很多了。我利用原缺口处改造的三位旋转开关,这个备件有几十个,所以才改造,就是寿命短点。

楼主:
手握处的中间控制盒,里面装有DC12V蓄电池、2个电磁阀、文丘里、单向阀、真空检测开关、气动转向阀等元器件,把控制盒填满了,这种悬臂吊吸盘主要是移动方便使用。

网友P:
施耐德的我们用的也不怎么样!我们这是24v 楼主是多少伏的 貌似220v还还一点

网友R:
楼主买的应该是假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