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RSlogix 500软件求助。

楼主(2014-01-20):
重装软件后,不能授权。用EVmove移动ABkey授权时,出现如下故障,请高手指点。

楼主:
早上已经弄好了。

网友A:
提示授权正在被使用,你是不是虚拟盘没关掉?
实在不行,重启

楼主:
关闭RSlinx,就好了。

网友B:
建议重启,再单开这个注册。

网友C:
恭喜楼主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