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0):
一台二手春日变频器55KW带水泵,没用到20天出事了,我到现场一看模块FF200R12KE3炸了一条,用表测的结果3条全坏!心里暗自叫苦。。。在仔细查看变频器发现大电解电容下方的灰尘有被水滴过的痕迹,顺着水滴痕迹看上面的电容上表面灰尘均匀自然,电容下表面有水流痕迹,再看电源驱动板上水珠干了后留下很多白斑,结合水泵抽的是温泉水,变频器又是定时起停(循环水供热,没地方排水)冷热空气交替产生水滴,变频器里的水就是这样来的。用户发现变频器炸了之后没通知我,而是自行处理,我猜肯定是把水吹干!在有说服力的证据面前用户提出维修费他们掏,可事还没完,接着测得水泵也烧了,用户说变频器不是能保护水泵吗?怎么还烧水泵?说实话当时我脑子里确实也没令自己信服的答案,一般3条全炸很少遇到,一般炸了变频器报个故障也不至于烧泵,最后我是这样回答用户的————变频器遇到水就好比泥菩萨过河那还顾得上水泵呀。回来取下电源驱动板,电源部分3844 坏了3844的6脚对地,软起电路NPN三极管坏,吸收电路快速二极管击穿(输出电压极低,场管几秒就发热),P经吸收电路的电阻和N还留下打火痕迹,再次证明变频器里曾经有过水。

网友A:
这种情况比较少见,要拆马达看绕组以及机械部分。不过可以确定烧马达和进水烧变频器是联系不到一块的。

既然客户擅自处理过,就很难说中间他们做过什么事情了。

网友B:
我遇到很多都只烧泵不烧变频器的。

网友C:
     变频器已经被你们弄上水先烧掉。

网友D:
     很少见变频和电机一起坏地?   电机接地还是绕组烧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地

网友E:
你比他们还不专业?随便就能塞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