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1):
如题,如果临时发现接中间继电器常开触点的电流偏大了一点,能否2对触点并联接线用?不能的话,会有什么不好的后果

网友A:
如果并联中的一个常开触点发生故障,只有一个触点工作还是容易造成过电流,安全性不高

另外,如果用中间继电器过电流的话,为啥不用接触器?

网友B:
放心用没问题。

网友C:
只要旁边没有使用用的都可以并上。

网友D:
作为临时手段是可以并联使用的,使用前最好进行调整,使两触点的同步性能达到要求,否则适得其反。长期使用时应采用中间继电器或接触器来扩大触点的负载能力。

网友E:
只要是空着的触点都可以并联使用。

网友F:
可以用,但经过的触点电流不是单个的2倍

网友G:
可以并联使用啊

网友H:
关键就是两组触点不能完全同步。

网友I:
可以并联使用。

网友J:
继电器、接触器的触点当然可以并联使用,但是一定要注意,这种使用如同刀闸的使用,不能带电切合,只能离线(断电后)切合。否则会把触点烧坏的。

网友K:
为增加可靠性,有触点并联的情况,而单个触点能够承受负载电流;在小负载,继电器当接触器使用时,应当也可如此处理。
单个触点容量不够,而并联使用时,需注意1楼、4楼、8楼等提到的问题。

网友L:
临时的话,按照理论应该可以,但是我没有测试过电流到底是什么情况,不建议你这样做,中间继电器本来是不能通过大的电流,用接触器比较好。

网友M:
应该没问题

网友N:
不可以,如果一个触点粘连在一起怎么办?临时用用还可以

网友O:
这个经常这样做啊   有时是电流不够了用空的 有时是反正空着也空着并在一起还保险一点

网友P:
可以临时用用,还是查找电流大的原因吧!

网友Q:
我们也是这么用的啊

楼主:
谢谢解答,实际情况是流过电流大概2.5A左右,没有超过继电器的额定(5A),但害怕长时间用不太好,并多一对上去不知寿命会不会延长

网友R:
并联用的话,容量变大了!

网友S:
可以,但继电器主要是控制的,电流很小

网友T:
不建议长期这样使用!

网友U:
可以用的。但不建议长时间用。

网友V:
可以并联用的

网友W:
并联能用的,减低电流的效果不大,触点的不同步是原因。

网友X:
最好是换大电流的继电器,不过临时用也没事。

网友Y:
临时使用完全没问题,如果是长期的话建议更换插头容量大的。

网友Z:
2个双拼的电缆的载流量不是*2的。
继电器触点并联,会因为一个触点的损坏,导致另外触点的损坏,最后就是完全损坏。
后果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