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cp1h-xa BCD乘

楼主(2014-01-21):
如图,我的程序“在线工作”BCD乘,两个因数:#300和02CD(02CD是读取的高计的脉冲数)积:00042900 ,我搞不清楚积00042900是怎么得来的? (即:#300x 02CD= 00042900 ? )请教。

网友A:
BCD的输入数据超出许可范围(02CD)

网友B:
什么型号PLC
是比较奇怪,非BCD数据应该有错误提示.

楼主:
回复 网友B:
PLC型号 OMROON CP1H-XA
是“在线工作”---程序正常执行情况下拍下来的!此指令之用意:用PRV读取高速计数器0.2秒的脉冲(接编码
器),读入D3020,然后乘以300得到一分钟的脉冲数。(后:除以编码器线数得到rpm)02CD是读入的脉冲数,实际一直在变动,这一刻为02CD.我觉得,指令的执行计算应该是不会错的,因为无任何提示,只是不明白BCD乘的内在原理,怎么 #300乘以02CD就得到00042900了呢?

网友B:
1.按你的思路,D3020要转数制,*B是BCD码运算,应该有提示错误。
2.指令用到了@,可能前边是个0.2s脉冲。
3.你在看看PRV指令,可以设置控制字C为00x3,x=1;10ms采样,x=2;100ms采样,x=3;1s采样
这样可以直接得出频率数据,再计算成转速。
4.因为使用CP1H,可以直接使用PRV2指令,直接得到转速。非常简单,具体用法看资料。
注意:信号脉冲入0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