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驱动电流

楼主(2014-01-21):
咸老师书上变频器驱动电路那块讲到了装机前对驱动电流的检测,我由于修过的机器比较少,所以还没测过驱动电流,各位师傅修完驱动故障后都测驱动电流的吗?

网友A:
驱动电流能测最好,因为变频器一般输出侧都有电流检测功能,测一下驱动电流,主要是检测一下检测电流是否有效和准确,以保证修好的变频器具备正常的带载能力。

网友B:
我修变频器基本没测过这个啊  看样子也要OUT了啊

网友A:
测量变频器的输出驱动能力,需要做一个专门的试验台子,用电机加载最合适,符合实际负载的状态。

网友C:
我们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网友D:
没有疑难杂症,谁去看驱动电流,驱动波形正常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