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1):
一.适用范围

输出功率:2.2--600  KW;  转速:最高为 7000  r/min

二.工作原理

标准型永磁磁力耦合器(又称永磁耦合器)由铜转子、永磁转子二个部分组成。一般,铜转子(带铜环的钢制转子)与电机轴连接,永磁转子(带永磁材料的铝制转子)与工作机的轴连接,铜转子和永磁转子之间有空气间隙(称为气隙),没有传递扭矩的机械连接。在电机转动时,铜转子的铜环上在切割永磁体的磁力线时产生感应涡电流,而感应涡电流的磁场与永磁体的磁场之间的作用力实现了电机与工作机之间的扭矩传递。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调整气隙,达到所需的扭矩传递和速度传递要求。

三.技术优势

大大降低了刚性联轴器的振动放大传递。磁力耦合器取代了原来的刚性联轴器,使电机和负载没有机械联接,这样负载侧的振动就不会传递到电机侧,电机侧的振动也不会传到负载侧。同时也割断了振动在传递过程中的放大效应,因此可以消除刚性联轴器的振动放大效应,降低系统的振动。
可以大大降低轴弯曲、热膨胀等原因引起的系统振动。
大大延长轴承和密封件的寿命。由于电机和负载之间没有机械联接,没有磨损,降低了系统的振动幅度,延长电机和负载,特别是大大延长轴承和密封件的寿命。
具有过载保护功能,提高了整个电机驱动系统的可靠性。由于电机与负载之间没有机械联接,当负载过载或者堵转时,调速型磁力耦合器可自动的将电机对负载的力矩传递完全断开,此时电机空载运行,负载停转,可以完全消除负载系统因过载而导致的系统损害和巨大损失。
使查找和故障隔离变得非常容易。
安装简单,维护工作量少。
空载启动电机、缩小电动机的容量(节能)、保护电机、节省皮带、使用寿命长、免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