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点数的计算

楼主(2014-01-21):
小弟刚接触力控组态,请问各位大虾们力控组态中点数是如何计算的,是不是和PLC的I/O点一样。如果一样,那模拟量又如何算呢?刚接触,有点搞不明。

网友A:
一个变量算一个点,中间变量也算进去!

网友B:
力控的计价点数就是实时数据库DB中I/O连接项以及网络数据源连接的个数。I/O连接项个数是数据库DB与外部I/O设备、外部OPC服务器、外部DDE服务器或其他外部数据源、网络数据源进行数据交换的点参数的个数。其余未进行数据连接的点及点参数均不在计价范畴。数据库中进行了内部连接也不在计价范畴。
另外,开发系统DRAW中的所变量,包括:用于完成力控界面系统VIEW与数据库DB之间内部通信的DB变量,用于完成力控内部控制和运算的间接变量及中间变量,均不在计价范畴。
在数据库组态\工具中点击统计即可获取总I/O点数。

网友C:
楼主问的是怎么计算用多少点吧?
PLC 的点数与上位机的点数有关系,但是没有直接关系,
上位机的点数,主要是由上位机里都要对哪些数据进行监控及采集决定的,
比如说:
污水处理系统,
需要采集几个格栅池的液位,显示水的流量,各个泵的状态(运行/停止/报警等),这都是
有些中间变量需要在上位机显示的也算一个点
PLC的状态监控,通讯是否故障、是否断电、电池电压是否低等等都需要加进去
一个完整的系统,需要考虑很多个变量,这些都是需要计算入上位机点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看了你的贴,知道大概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D(2024-06-03):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试用版,为啥我的计价点数不到64点它也会报超过64点限制了,连工程都不能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