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1):
FX2N485BD要求有一个终端电阻(485-1只,422—2只),请问,只有一台PLC、一台PC机,这个终端电阻要否?谢谢

网友A:
485BD手册上说通讯要用终端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的,但有人说无需啊。没有了方向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用欧姆龙的PLC做过485通讯,没加电阻

网友A:
2.3.2 Two-pair Wiring

*1 R is the terminating resistance. Connect the terminating resistance (330W) between terminals SDA
and SDB, and terminals RDA and RDB.

2.3.3 One-pair Wiring

*1 R is the terminating resistance. Connect the terminating resistance (110W) between terminals RDA
and RDB.

我看了看手册
中文版的手册错了,楼主还是加个电阻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听你的。

网友B:
加了比没加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