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1):
有个模块是毫伏输入,输出为0-5V,想验证模块好坏,怎么接入毫伏信号啊。用什么器件出毫伏电压。

网友A:
用4-20mA接电阻不就有了。

网友B:
呵呵,这个好办,弄一台手持式过程校验仪就OK了,可以提供mV信号。

网友C:
回复 网友B:
那仪器贵吗  要多少钱啊

网友D:
热电偶吧

网友E:
  用稳压电源配精密电阻分压,或电位器调节,用数字表测量输入和输出,全程测量几个点来判断模块的性能。

网友F:
采用分压电路获取毫伏信号即可:

1.利用二极管的正向压降等于700mV,先获得一个稳定的700mV电压源;
2.利用10:1分压电路将700mV变成70mV;
3.将电位器接入,即可变成0-70mV的可调电源了。

网友G:
1-2k买一个手持式信号发生器(外形类似万用表),很好用,很实用。

网友H:
压力传感器也行

网友I:
K版那个方法挺好!

网友J:
觉得8楼的方法简便。

网友K:
以前我们校验动圈仪表用的毫伏信号发生器的电路如下,供参考。

网友L:
如果是验证信号模块的好坏,用干电池、电阻和多圈电位器构成一个毫伏信号源就可以验证了。

网友M:
回复 网友F:
好办法  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