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1):
我们前期做非标设备都是用PLC做主控系统,有些项目用到pcbase视觉,工控机也只用来做视觉处理,其他控制还是PLC,领导怕工控机不稳定(一般工控机用window系统,那系统本身就不可靠),不知各位有何高见?什么情况下可以用工控机作为一个应用与工业现场的非标设备的主控(结合运动控制板块、IO板卡等)?

网友A:
IPC做个一主一备还是很可靠的。

网友B:
个人认为工控机在做好散热及抗干扰的情况下是适合各种应用的。尤其适合大量计算的。

网友C:
工控机不稳定,对控制要求高就增加一台备用机

楼主:
用IPC时大家用什么系统呢?Window?DOS?还是其他?

网友D(2015-10-22):
机械设备通常是用PLC控制的,安全。
如果同时又需要用到工控机,则可以采用工控机加PLC的形式。通常用到工控机的情况比如配料系统,需要有数据库的。
如果需要用到复杂的运动控制,而PLC不好实现或者成本很高时,通常就用工控机来控制。个人觉得工控机上不装些无关的软件,CPU占用保持在较低的情况下,还是很稳定的。

网友E(2016-01-25):
其實目前的 IPC的技術己非常的成熟了. 選用軍規的IPC在穩定性上絕對不是問題.

网友F:
我们'用的是DOS系统

网友G(2018-06-10):
工控机不稳定应该是10年前的事,而大部分不稳定是开发人员在开发时对高级语言编程不熟悉所造成。(资源滥用, 指向不合法记忆体, 防呆处理...等等)。另外,目前许多厂商都选择更精简的Embedded 版本windows来获得更高效能。
就我的观点,如果是一般简单的应用(无视觉, 无复杂控制)用PLC。 什么时候用工控机呢?如果有视觉, 资料库存取,设备需要显示加工轨迹, 那应该不用考虑直接用工控机, 因为视觉处理需要复杂演算法, 需要X86的高效能处理。
但PLC用户转PC-Based会碰到一个大问题,高级编程不熟,明明只想要做一个简单的动作却要写一堆代码, 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研究C++,但一个地方没注意却导致死机...
研华有推出新一代控制器: MAS控制器。目的就是让PLC想转PC-Based控制的用户有更好的选择。呵呵!提供你参考一下

网友H(2018-10-31):
回复 楼主:
Window

网友I(2018-12-13):
工控机还是很稳定的,要不然叫什么工控机嘛!!可以参考
http://www.yanjitec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