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西门子PLC

楼主(2014-01-22):
西门子PLC在执行程序的时候怎么看先执行哪段程序(至于那个先上后下先左后右这个我知道)

网友A:
除了“先上后下先左后右”还有别的方式吗?

网友B:
PLC执行程序是顺序扫描,中断发生时即执行中断(插队)

网友C:
程序的扫描方式,只有楼主说的这一种

网友D:
好像没法直接观察到先执行那段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要是比如有很多FC块。OB块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要是比如有很多FC块。OB块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要是比如有很多FC块。OB块呢

网友E:
看先调用哪个子程序功能块。都是有顺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是不是跟那个组织块有关呀

网友C:
比如说在OB1里写:
call FC1
CALL FC2
CALL FB1
会调用完FC1之后再调用FC2,最后调用FB1

网友F:
OB1 调用哪个就执行哪个,中断时插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恩,谢谢啦,有点小理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理解了一些了

网友G:
直接看交叉参考  里面清清楚楚的有调用顺序

楼主:
回复 网友G:
交叉参考是在哪个地方看呀

网友G:
回复 楼主:
打开块文件夹(就是可以显示块的那个窗口)然后点击  选项---->>>参考数据--->>>显示--->>>
再自己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