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电机

楼主(2014-01-22):
直流电机 2.2KW, 通过西门子直流调速控制。 我看图发现,调速调的是电枢部分。我想问一下,直流电机好与坏怎么判断,有阻值吗》那个阻值更大些。是励磁还是电枢。 还有 调电枢 是调的电压还是电流啊。

网友A:
问题有点大,直流电机的原理不清楚,查电机是否好坏需要交代许多的电机基础知识。太费口舌了。

网友B:
电机很少坏,西门子直流调速器容易出毛病,都是调电压

网友C:
阻值很小,要用桥表测量,一般测量对地电阻如没问题基本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很少坏,西门子直流调速器容易出毛病,都是调电压
名牌上面写着电压DC220v,这个是不是励磁电压。如果调电枢电压,满载电压是多少啊。。

网友D:
http://www.doc88.com/p-316706955847.html

关于直流电机的调速,写的比较详细  你可以看看

网友E:
DC220V说的是励磁电压,关于电枢电压的高低得根据直流调速器的输出电压而言,电枢电压一般都是400多伏。

楼主:
哦  看来这东西主要还是靠直流调速装置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直流电机 2.2KW, 通过西门子直流调速控制。 我看图发现,调速调的是电枢部分。我想问一下,直流电机好与坏怎么判断,有阻值吗》那个阻值更大些。是励磁还是电枢。 还有 调电枢 是调的电压还是电流啊。
测量电阻,大致判断好坏。通电带负载测试。
电枢阻值小,励磁绕组阻值大。调节电枢电压。

网友B:
回复 楼主:
电机上的铭牌写着很详细

网友G:
排除其他调速方式,比如说电位计复制调速装置之类的,
可以这么说:
直流电机靠直流调速器调速
交流电机靠变频器调速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些常识我还是知道滴

网友A:
直流电机的结构还是比较复杂的,要检测的元件也比较多。比如说励磁线圈;比如说电枢;比如说换向器;比如说,电刷、刷架、小辫线等等,直流电机的故障,与上述各单元都是有关联的。谁有事,都会导致直流电机工作不正常。另外通过换向器的环火,和换向器表面的颜色,也能判断电机是否在正常状态等等。涉及的话题很多呦。

网友H:
肯定是励磁电阻大,看看电工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