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2):
目前我们使用的对射式光电传感器,距离8-10米,对准很困难。现场安装,费九牛二虎之力对准,在固定时稍微移位又不能使用了,就这样反反复复,很头疼。

哪位有这类传感器的使用经验,请推荐几款适合使用的:

1.最大检测距离可达到15米左右,至少10米。

2.7-10米范围内对准,光斑覆盖范围尽可能大,利于调试安装。

3.输出NPN/PNP或者继电器结点。

4.工作电压DC24V。

5.最好能发出可见光,对准时便于操作(这类传感器好像都是不可见的红外光)

网友A:
欧姆龙E3Z系列

网友B:
参考下吧 价格也就100-200之间

楼主:
谢谢楼上2位热情回复,我也下载了欧姆龙的样本在看。目前最急切要解决的问题是现场安装要很容易对准,我们当前用的是德国劳易测的一款传感器,现场安装时,一边固定在支架上,距离7米左右的另一边移动对准,往往难度很大(红外光看不见,全凭眼睛观察移动对准)。所以就想找一款10米距离处光斑覆盖面积较大的对射式传感器,至于其他参数目前还没有特别考虑。

网友C:
松下有可见光的。

网友D:
容易对准的对射式光电开关是 红光的光电开关,
红光的光斑比较大,而且是可见光。
比如贝特威的FE 25-R-PS / NS-K4

FE 25-R-PS / NS-K4性能参数

■ 类    型:接收
■ 检测距离:0…13m
■ 光    源:红色光   632nm
■ 开关频率:≤1000Hz
■ 输出方式:PNP/NPN 可选
■ 接线方式:Cable 2m,4-wire
■ 工作电压:10~30V DC
■ 外壳材料:PUR
■ 设        置:Teach-in按键设置
■ 防护等级:IP69K & IP67
■ 工作温度:-20…+60℃
■ 外形尺寸:34×20×12mm3

楼主:
感谢楼上提供信息。我现在基本了解了所有一线品牌的传感器,在光斑大小上基本都差不多,所以遇到的这个问题还要在安装方式以及传感器光源(可见光)上下功夫。

网友E:
  激光传感器,30米的作用距离。

网友E:
   激光带可见红光.

网友F(2014-06-11):
推荐激光传感器,或者让厂家提供大角度的光电开关,一般的话,距离越远,左右偏差的余量会增加的,如果对响应速度和抗光性能有要求的话,推荐IMS传感器,可以做到0.02毫秒。

网友G(2014-11-17):
瑞士堡盟有一款,对焦方便,如需了解加我qq62631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