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继电器故障

楼主(2014-01-22):
我厂的高压变压器开关柜上的温度继电器和轻瓦斯继电器都动作了。想复位。但是不可以复位。是怎么回事?[因厂子放假,变压器没有送电,直流屏有电,二次有电。]

网友A:
轻瓦斯是因为瓦斯继电器内有气体,气体没放出来时复位不了的。温度不了解。

网友B:
复不了,检查一下瓦斯继电器是否有气,有将放气塞打开将气放了,再复

网友C:
温度继电器的话,待温度降下来后,再试一下看;
这个天气变压器过温,而工厂放假,应当负荷不大,如此情况应当检查有无故障。

建议请有资质和熟练的人处理。

网友D:
应该是报警信号线路短路了,查一查到变压器的四根信号线,我碰到过,线给老鼠咬坏了

网友E:
检查一下变压器上的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