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2):
一台欧姆龙CJ1M PLC, 到工控机的距离有8米,PLC有两个通信接口,一个是RS232,一个是外设接口,RS232已被占用,接触摸屏。外设接口到工控机用哪种通信线缆比较好,CS1W-CN226吗,查了下这种通信线缆只有3米左右?求助

楼主:
用CN226+RS23会存在通信问题吗?

网友A:
可以用CPM2C-CIF01通讯模块;

网友B:
3米加个延长线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什么延长线 ,RS232吗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加一个模块感觉不经济啊,想办法看用CS1W-CN626,这个可以加长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这个模块的价格,价格不贵可以考虑用这个扩展模块
http://wenku.baidu.com/view/32f5a3fdc8d376eeaeaa31c5.html

网友A:
呵呵;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C:
可以参考下这个

网友D:
如果你有CN226了,就用它好了,接个延长线.
没有,方案有多种,怕距离远,用个422的模块.

网友B:
8米加个延长线不是很容易就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 ,谢谢哦 ,CS1W-CN118一般价格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了解这个问题了,谢谢啊 ,我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