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2):
一.  适用范围

输出功率:  10--1500  KW;  转速:最高为 4500r/min

对柔性启动要求高的工作场合;在一定时间内(15S)对电机起过载保护作用。

二.  工作原理

 初始位置时铜转子与永磁转子间的气隙为3mm,电机启动时, 铜转子的铜环上在切割永磁体的磁力线时产生感应涡电流,而感应涡电流的磁场与永磁体的磁场之间的作用力不仅有电机与工作机之间传递扭矩的力,还有大小随铜转子和永磁转子转差不同而改变的二转子间的轴向力,它使气隙由 3mm 变到 5mm 再变到 3mm,实现更理想的软启动。

 当工作机的扭矩发生周期性变化的时候,气隙可以在 3mm 到 5mm 之间变动,实现周期性变化的扭矩传递。

 当工作机突然出现过载或卡死的情况下,与工作机连接的永磁转子转速很快下降或直至零,而电机和与电机连接的铜转子转速基本不变,从而二转子间因转差产生的轴向力将迅速把两者之间的气隙拉大到  5mm(气隙的最大值),从而减小了电机与工作机之间的传递扭矩,电机可以在相对低的扭矩下继续运行,实现保护电机的目的。电机在这相对低的扭矩下工作,若在 15S 内关闭电机对电机不会有任何损伤。

三.技术优势

 减少电机启动负载,电机启动容易,启动时间缩短。由于磁力耦合器的铜转子在电机启动瞬间,没有切割磁力线,没有感应磁场产生,因此铜转子上没有力矩,而铜转子本身的转动惯量又较小,所以电机等于近似地带磁力耦合器的铜转子空载启动。电机直接驱动负载时,从电机启动到负载启动整个过程是一次完成的。加装磁力耦合器传动后,整个启动过程变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使电机先带磁力耦合器的铜转子启动。第二阶段是磁力耦合器的铜转子带动永磁转子全负荷启动。因此整个启动过程平稳,冲击小。具有软启动/软停机功能特点,可以有效地降低电机的启动电流、解决水锤和气穴现象。电机和负载可以有选择启动和停止,大大提高系统启停性能。

网友A(2014-08-17):
介绍的很好,价钱如何,应用领域是那些,能介绍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