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2N与PC机连接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4-01-22):
接线:FX2N的PLC——FX2N485BD——网线——232转485/422——PC的232口。
FX2N在RUN状态下,232/485转接口也通了电,网线与二端设备也按图连接了,但BD板上面的灯没有亮。当然测试也无从谈起。
请问,BD板上的灯(中间图片的灯色的LED)应该接通就亮的吗?谢谢

网友A:
SD RD二个指示灯,对应发送数据/接收数据;
只有数据传输时才闪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我听你的,现在开始通讯。

网友B:
不通讯,查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测试后,确如版主所述,灯——闪烁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