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2):
阿尔泰RS485模块与组态软件易控的通讯连接

第一步:首先需要用我们的测试程序测试下我们的模块,在我们的光盘中找到DAM-3000文件夹,找到我们的驱动程序安装,把我们的模块和电脑相连,

第一步:和易控连接
新建工程之后,在IO通信设备下新建设备,选择串口

串口的配置:串口号COM5 波特率9600 数据位 8位 停止位 1位

寄存器的地址可以参照我们的MODBUS RTU协议说明,DAM-3039是模拟量输入的,
所以是输入寄存器的,地址是257,单位长度是2,关联相应的数据库变量的,后面要进行数据转换的,传感器测量的信号量程对应65535,(模块的分辨率是16位的)

然后再画面下,新建画面,运行界面如下所示:

网友A:
希望楼主多发些这些技术帖子,能让同学们都学习学习!

网友A:
希望楼主能多发此类技术帖,能让我们也学习学习!

楼主:
以后慢慢更新!有好的方案或学习资料就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