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2):
 两片相互连接的永磁体与导磁体之间,在初始位置时两者的空气间隙一定。电机启动后,与电机连接的导磁体很快达到电机的额定转速,这样导磁体与永磁体之间有相对的速度差。速度差产生的磁感应力拉动两者之间的间隙逐渐变小。随着距离减小,传递的扭矩增大,与负载连接的永磁体转动速度逐渐加快,最后达到一个额定速度运行的标准间隙时,电机和负载之间可以通过扭矩的传递,实现同速转动。
 当负载的扭矩发生周期性变化的时候,导磁体和磁体这两个转体之间的距离可以在标准间隙与设定间隙之间变动,实现周期性变化的扭矩传递。
 当负载突然出现过载或卡死的情况下,与负载连接的永磁体转动速度很快下降到零,而与电机连接的导磁体继续按照电机的速度转动,两者之间产生的相对速度差产生的磁感应力,能迅速将两者之间的间隙拉大超过设定间隙,这种距离使得导磁体与永磁体之间失去相互间的磁作用力,从而在电机与负载之间失去扭矩传递。这样,实现当负载超过某个限定值的情况下,电机得到完全保护。
适用范围:
   。输出功率:7.35~1500KW  转速:0~4500r/min
  。较高的启动惯性/扭矩的负载
   。脉冲负载:需要限定负载最大扭矩而保护电机的周期性振动负载。
技术优势:
。允许较大的轴对心偏离和轴线角度偏离
。消除电机与负载之间的振动传递,
。实现电机的软启动与停止,特别对于大扭矩/高惯性的负载;
。实现周期性变化的扭矩传递;
。延长传动系统各主要部件(如轴承,密封等)寿命;
。完全的过载保护,高效的扭矩传递;

网友A(2014-08-17):
有标准化的产品吗,列出来让大家知道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