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2):
智能型的仪表都会,有485,232通讯,或者4~20mA加Hart协议。它们在工业自动化应用中有什么功能和作用呢?区别是什么呢?比如流量计,谢谢!!

网友A(2014-10-21):
485/232以及hart协议都是为了通讯才有的通讯口,就是为了能够远程读取/修改仪表的参数。智能仪表上232口一般比较少,RS232口只能近距离通讯,抗干扰能力差;485通讯口通讯距离远,抗干扰能力也强(像Profibus、Modbus都是在这个物理通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协议);hart协议是一种载波通讯,是在4-20mA信号线中载入的通信,一般只应用在仪表中。

网友B:
现场安装仪表一般都是RS485通讯,检测仪器一般都是RS232通讯

网友C:
仪表生产厂商为了自己的产品好卖,于是设置了各种接口,以方便使用方所需,也就是厂商为了销售最大化,设置了各种功能的输出模式,不管用户有什么奇形怪状的要求,这个仪表都能满足,所以其销售效果就很好。
至于用户方大都只需要一个输出模式来满足自己的要求,其余的模式大部分都是无用的,所以使用总线还是模拟信号,是电流还是电压、电阻、数据包全靠用户方的需求。

网友D:
引用 网友A:
485/232以及hart协议都是为了通讯才有的通讯口,就是为了能够远程读取/修改仪表的参数。智能仪表上232口一般比较少,RS232口只能近距离通讯,抗干扰能力差;485通讯口通讯距离远,抗干扰能力也强(像Profibus、Modbus都是在这个物理通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协议);hart协议是一种载波通讯,是在4-20mA信号线中载入的通信,一般只应用在仪表中。
赞!!!!!!

网友E(2014-11-23):
流量计中的RS485通讯便于PLC通过通讯协议直接读取流量计本身的瞬时流量和累计流量,避免通过4-20mA读取瞬时变流量的偏差,造成累计流量的累积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