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2):
一台三肯变频器(IPF110K),上电运行频率显示正常,无输出,求解,万分谢谢!!

网友A:
没有驱动得了,而且没有报警。什么原因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报故障,对内部电路 进行了粗略检查 没发现 有何异常, 正在进行 仔细检查  ,望各位老师能给提点意见,谢谢!

网友B:
查PWM脉冲的缓充电路、六路光耦输入侧的供电、六路驱动电路的电源电压、逆变电路的直流电源,欢迎补充

网友C:
楼上正解!六路光耦输入侧的供电(易损件三极管稳压管)和逆变电路的直流电源(快熔熔断)比较常见

网友D(2014-07-24):
回复 网友E:
3路光耦顺坏也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