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家里wifi信号(工控的朋友来评评方法靠不靠谱)

楼主(2014-01-22):
如图:如何用不用的易拉罐增强wifi信号。

网友A:
好像很简单的样子。

网友B:
回去试试

网友C:
这造型有点简单,必须要要弄一个像炒锅的造型,才对得起工控人啊

网友D:
试过了,没什么用;

网友E:
微信上有N个朋友试过,木有效果。

网友F:
网上前一段时间又介绍过,不过没有试。

网友G:
木效果的!

网友H:
改天试下

网友I:
定向天线,我是用一次性塑料杯加锡纸

网友J:
信号完全取决于两个条件 一个无线路本身 如300M的面积有广 半径距离 有墙会有减弱但在家里一般不会受到影响 最重要的一条还是网速到达能达到几M 这个才是重点,这个直接影响到上网 有时信号满格也上不了网 上网慢这多半外网原因 还有无线路由并是功率越大越好 信号越强对人身危害也就越大

网友K:
行不行啊 我看不行吧

网友L:
我也想问行不行?

网友M:
原来也没有多大作用啊,其实我也想做一个的。

网友N:
试过了没有效果。

网友O:
看来对天线发射的信号有点定向作用。

网友P:
用六六大顺天线,或者网栅天线。

网友Q:
应该不行吧。

网友R:
应该没这么简单的吧,有时间试试去。

网友S:
我觉得还是定向天线好用

网友D:
做了一个、没有半点效果!

网友T:
感觉应该行  不知实际如何

网友U:
看样子是没效果

网友V:
我试过,没有太明显。

网友W:
去年试了,没什么效果。。不知道自己做的不对,还是方法本身就不靠谱!

网友X:
到底行不?有成功的说声!

网友Y:
到底行不行,试了才知道!

网友Z:
不靠谱。想穿墙还是用网线连接后在各个屋装无线路由。

网友AA:
我也试了一下,好像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微信上有N个朋友试过,木有效果。
原来如此!

网友AB:
信号的强弱,关键在WiFi发射的功率,家里的厅卧厨厕都有墙挡着呢,WiFi信号如果要想穿墙,必须要加大信号的发射功率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