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2):
  一洗浴中心两台45KW锅炉  每台锅炉上3根加热管。380V15KW每根。现在几乎每根炉条顶多只能用2天一准跳闸。换新的才能继续用。漏电保护器用的是正泰100A的。锅炉设定温度55到65度。并且为了防止3根炉条同时启动电流过大中间加了两个延时继电器,间隔启动时间为5秒。接触器用的德力西的具体型号忘记了。电压390V左右。3相电压相差不超过10V。三项电流基本一致。。。。。我就纳闷了为啥总烧坏炉条呢。

网友A:
加热管延时分别投入?你的加热管又不是电感性负载,没有必要分别投入。
加热管频繁损坏会不会是质量问题。

网友B:
电加热系统加延时分别投入,完全是多次一举。

网友C:
首先确认是380伏还是220伏?(指发热管)是接星形还是三角形?如是星形要加零钱。

网友D:
楼上说的没错,不需要延时开启。如果电压正常,一般不容易烧的。

网友E:
   测量三根电热管使用前和使用后的电阻。

网友F:
线头长期使用也可能会松动,要定期检查。

网友G:
加热管的质量和星形接法与角型接法的问题。看看加热管的额定电压是多少吧?

网友H:
核实加热管接法及加热管参数是否符合技术要求?水质是否符合技术要求?

网友I:
检测下加热管的电压!

网友J:
质量问题!

网友K:
加热管是烧断了,还是漏电原因

楼主:
加热管额定电压380V三角接法。虽然已经做了水处理(水中加入硅磷晶10克/吨左右)水垢较严重。明天去测量下使用前和使用后的电阻。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C:
有装缺水保护?50-60对发热管影响不大。

网友L:
跳闸是什么原因,故障是炉丝断了还是其他;
可考虑使用环境和加热管的质量因素,所测电流是否接近额定电流。

网友M:
(并且为了防止3根炉条同时启动电流过大中间加了两个延时继电器,间隔启动时间为5秒,)三相应同时起动不同时起动三相电流不平衡,加了两个延时继电器是错误

网友N:
是不是买进来的是220伏的电热管,用表测一测,算一算

网友O:
锅炉室使用软化水并加热交换器和洗浴水隔离。电热管结水垢造成过热。

网友P:
估计是电热丝质量有问题,不能耐较大幅度的温差变化。

网友Q:
是否存在长时间通电?是否发热管质量问题?建议使用不锈钢外壳的发热管。

网友R:
建议使用干烧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