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2):
前几天看一设备资料(沒见实物),其中有一只六千多伏的发电机组,负载为一只六千伏的电动机,由"电轴"控制系统控制,电机转速在一定范围内可调。问题如题,请知道的老师给解释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好像见到过该名词,但未仔细了解过。

   经搜索得,电轴同步系统是指用电气的方法将各电机的转速协调为所需要的速比运行。
   比如,两台主拖动电机,各带一台辅助电机(电轴电机),将两台辅助电机的转子回路反相连接;若主拖动电机速度不一致,一台快一台慢,则快者辅助电机转子回路电势大,便有电流流入慢者转子回路。
   这样,辅助电机一台处于发电状态,另一台处于电动状态,可对快主拖动电机加载、慢主拖动电机减载;当达到平衡时,则辅助电机转子回路间不产生电流——从而达到两主拖动电机同步的目的,起到了机械轴同样的作用,称之为电轴。

   未查到更多的资料,不能确定是否为应用方式的一种;所述可能不符楼主要求,仅供参考。

网友B:
最古老的转速控制方案,就是控制发电机的速度来控制电机的速度,偷换电子轴的翻译概念

楼主:
谢谢各位了!按照设备所需的生产工艺流程,应该为二楼所描述!再次谢谢!

网友C:
那这个被发电机输出电压调速的电机应该是直流电机了?应该在题目中交代清楚。

楼主:
我还沒看到设备了!

楼主:
回四楼,电动机不一定就是直流的!因为发电机转速变化时,频率也是变化的!也就是说变频也可以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