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2):
三菱E740变频器,3.7kw的,接的3kw电机,进进送料,正常时应工作在50HZ左右,电流在4.2A左右,可用一段时间就变成3.56HZ左右,电流却是5.2A左右,电压显示也很低,我感觉是变频器吃力带不动保护了,可又没有报警显示,真不知从哪里下手,请学长指点

网友A:
查查负载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B:
过载限频了吧

楼主:
查变频器2,5号端子接Q68DAV的TB11,TB12端子,不知是不是这出了问题,学艺不精,先调变频器设置,改Pr,2。下限频率,设为30HZ,Pr,7加速时间为5秒,现在勉强能用,电流在4.2A左右,设置的电子过电流保护怎么为9A(我没调,是原值),不知对系統有无影响,

网友C:
给定的模拟量,低速时先量一下模拟量的值是不是变小了;

网友D:
楼主的频率给定信号是通过哪种途径过来的?
电位计or模拟量or特定速度切换?
如果频率给定正常,再判断是不是变频器的问题

网友E:
检查控制的模拟量是否变化啊,这明显的是没有给定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