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阻多少欧

楼主(2014-01-22):
请问这个电阻多少欧(棕黑金金白)
是这个电路的

网友A:
用万用表量一下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烧坏了

网友B:
用1殴左右0.5W的电阻代替就可以了

网友C:
我在想你这个电路是什么个情况,看你这种电阻应该是1W左右,算上余量,最多过200MA电流,AC220就直接挂这么小的电阻?没有保险丝你负载稍微大一点烧电阻是很正常的事。

网友D:
保险电阻,阻值很小,1Ω,看样子是个开关电源的整流电路,

网友E:
保险电阻,阻值很小,1Ω作为保险使用

网友F:
传个图片上来,学习学习

网友G:
1欧姆的

网友H:
可以用0.5A保险丝代替。

网友I:
这个是保险电阻

网友J:
有专业的软件,把颜色输上去就出来了!

网友K:
相当于保险,坏了直接短接就是啦

网友L:
保险电阻,阻值1Ω,相当于保险丝

网友M:
也同意是保险电阻的说法。

网友N:
0.1欧姆

网友O:
应该是0.1吧!

网友P:
应该是 1欧姆的,10%的误差,当保险。

网友Q:
五色环表示法规则如下表:  颜色  无  银 金 黑 棕 红 橙 黄 绿 蓝 紫 灰 白 第一位有效值          0  1  2  3  4  5  6  7  8  9  第二位有效值       0 1 2 3 4 5 6 7 8 9 第三位有效值         0 1 2 3 4 5 6 7 8 9 第四位倍             乘     10-2  10-1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第五位误差/% ±20 ±10 ±5    ±1  ±2        ±0.5  ±0.25 ±0.1 ±0.05    五色环电阻与四色环电阻之间的不同之处有:前三色环是有效数值,第四色环是倍乘,第五色环是误差。

网友R:
这个具体电阻数值多大?

网友S:
自己查看吧

网友T:
这样的电阻还是头一次见

网友U:
这个电阻在电路了起到 保险丝的作用,比保险丝成本还低。

网友V:
葵花宝典上好像有这个讲解的

网友W:
换成保险代替。

网友X:
从图中看应该是做保险丝作用的,电阻很小的

网友Y:
1欧的保险电阻,查下有没有其它的问题!

网友Z:
这是0.1欧保险电阻,不用也可以。

网友AA:
请按这个计算

网友AB:
忘记色环标示了!

网友AC:
下面这个小软件不错

网友AD:
应该是0.1  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