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什么二极管

楼主(2014-01-22):
请教这个什么二极管(有一道黄色)什么字都没有,有没有师傅用过

网友A:
万用表测量下如果压降在0.5V以上的就是稳压二极管,如果在0.5V以下的应该是4148之类的开关二极管。
如果烧了不能测量就只有看电路分析。
真的没见过

网友B:
看看电路原理,像是稳压二极管

网友C:
看着引脚较粗,不像4148。

网友D:
看看接在电路什么位置上

网友E:
测绘一下电路,在分析,就清楚了。

网友F:
直觉是稳压二极管

网友G:
还有种可能是过压保护用的气体放电管PDT,其实只要有电路,一看就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