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2):
做PLC等控制系统经常面临一边设计程序一边纠错的局面,系统小点还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一旦系统复杂度增加往往变得很难进行有效的质量控制。如果在设计程序之前就有一套系统的逻辑图就好了,大家可以坐下来讨论,也可供日后调试维护做参考,不用直接面对PLC程序。请大家给我推荐一款可行的逻辑设计软件,谢谢大家。

网友A:
微软的visio?
EVE?Diagram Designer?都可以试试。
其实visio完全胜任

网友B:
visio主要是流程图吧?
不过软件很强大,不知道逻辑图是不是也能画

楼主:
visio是多面手,但对于逻辑控制图来说需要我们把握很多细节,每一个信号都必须自己把握。
有没有专业点的逻辑图设计软件呢?

网友B:
楼主说的是不是画时序图的?
那玩意我都没画过
百度了一下,

时序图编辑软件(TimingDraw)下载 4.0.0.782 破解版_

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C:
软件不重要,关键是要有整体布局和控制的思路,然后再画出流程图,再将控制逻辑部分分块细化,在进行编程就好了。

楼主:
昨天终于找到一个软件用来做控制逻辑图,软件名SmartCtrlLogic,不过似乎不兼容64位硬件。

网友D:
呵呵,以前用过一款:亿图,也挺好用的。
不过我们画的是系统框架而已。

网友E(2014-02-28):
化流程图软件?我一般都是手画的

网友F(2014-04-21):
要懂逻辑运算及化简吧,我也想学,同样的功能,你的PLC程序比别人的长,就是没化简不懂逻辑

网友G:
PRODOK中逻辑图功能也很强大

PRODOK?中的逻辑图功能主要有以下优点:
可以从Excel 表中一次性导入逻辑信号,避免手动输入的繁琐过程和
节省大量时间。
相关联逻辑信号在逻辑图中可以自动跳转到相应的逻辑图中,不必翻
阅图纸即可查阅。逻辑信号通过数据库修改,只需一次修改即可

网友H(2014-05-29):
visio画个流程图,布线还可以,其他功能还没发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