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师关于西门子300仿真软件安装的问题

楼主(2014-01-23):
我安装的300软件是step7 v5.5,现有的仿真软件是sim v5.4,我安装后显示下面的窗口,是不是他指的软件V5.4必须安装,不是说sim v5.4 支持step7 v5.5吗

网友A:
你手中的软件是补丁包,必须在原版软件安装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补丁包。

网友B:
装个纯PLC SIMV5.4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做记号的就是我下载的,不是补丁包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下图,
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CN/llisapi.dll?func=cslib.csinfo&nodeID0=4000024&lang=zh&siteid=cseus&aktprim=0&extranet=standard&viewreg=CN&objid=10805405&basisview=4000002&wttree=cs&treeLang=zh
这是下载链接,该装那个?帮我瞧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下图,
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CN/llisapi.dll?func=cslib.csinfo&nodeID0=4000024&lang=zh&siteid=cseus&aktprim=0&extranet=standard&viewreg=CN&objid=10805405&basisview=4000002&wttree=cs&treeLang=zh
这是下载链接,该装那个?帮我瞧瞧
西门子官网不提供完整版本下载。
另外,你SP和SR版本傻傻分不清楚的水平。
例如你的操作系统,XP SP3就是指XP的第3个补丁包,需要在已有的XP系统上升级。
XP SR3就是指包含有第三个补丁包的完整安装版本。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哦,学习了,刚做这个很多不懂,昨晚我把sp1到sp5都下载下来了,从SP1安装到SP5,没再出现不能安装的现象,SP1估计包含了SR1吧

网友C:
看到了各位老师的积极回答,谢谢你们!

网友D(2014-05-19):
那这个 倒是是要安装 哪个版本 ? S7 软件 是 V5.5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