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3):
   第一步:首先参照说明书的方式把模块和电脑连接好之后,打开我们的驱动程序高级演示程序VC的界面,如下图所示:
DAM-3060V的界面显示如下,可以看到每个通道的输出值大致如下,5V 9V 8V 7V

第二步:与组态王的通讯

新建工程完之后,新建设备,在PLC下面找莫迪康MODBUS RTU

参照我们的模拟量输出寄存器说明(可以在光盘DAM-3000文件夹下面找到),配置每个通道的参数设置,

最终的软件界面如下,和上面用我们的驱动程序显示的数值一样,说明通讯成功了

楼主: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发帖提问的哦,我会及时回复的,嘿嘿

网友A(2014-11-17):
“模拟量输出寄存器说明(可以在光盘DAM-3000文件夹下面找到),配置每个通道的参数设置”这个文件版主有么,我没有找到呀,寄存器地址不会设置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发帖提问的哦,我会及时回复的,嘿嘿
楼主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