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个三相380V加热棒三角形与星形接线方法???

楼主(2014-01-23):
是每三个串联接三角形还是每三个并联接比较好?

网友A:
正常是每3个并联为一组再进行三角形连接。
一图每个加热管都没有达到额定功率,只有二图的三分之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你的说法是对的

网友B:
可能要看使用要求,比如加热功率的大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正常是每3个并联为一组再进行三角形连接。
一图每个加热管都没有达到额定功率,只有二图的三分之一。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网友D:
你的控制模式和加热棒的参数呢,提问题要全面条件的

网友E:
要看你的加热元件的工作电压来确定怎么接。

网友F:
这个也不会接啊,图一能这样接吗?什么规格的加热管?

网友G:
楼主是在故意混淆吗?第一个图明显的串联接法,这样接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网友H:
如5、6楼所说,要给出加热棒的参数,例如:有些加热棒的所标的额定功率是指:在三相380伏 下接成星形 此时如果接成角形功率会增加近3倍。

网友I:
首先要看你的发热管额定电压是380的还是220的。如果要达到额定功率的话就不能考虑串联的

网友J:
回复 网友G:
同意5楼和6楼的说法

网友K:
我可以告诉大家吗?1图与2图的功率比无论是计算单支还是9支都不是3倍而是9倍。

网友:
回复 网友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