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3):
换热站远程监控系统可对热网的温度、压力、流量、开关量等进行信号采集测量、控制、远传,实时监控一次网、二次网温度、压力、流量,循环泵、补水泵运行状态,及水箱液位等各个参数状态,进而对供热过程进行有效的监测和控制。在供热期间可按室外温度调节二次网供回水温度(可手动、自动切换),达到按需供热,实现气候补偿节能控制,也可以进行分时分区节能控制,可以实现供热全网热量平衡及节约能源。

二、系统组成

1  监控端:装有Step7或者Wincc、组态王、力控等软件的计算机
          RCD模块
          电信或者联通ADSL宽带(必须电信或者联通的,其他的无法确定IP)
2  现场端:ETH-MPI(Remote)
          TP-LINK路由器(可选用3G路由,通过3G远程无线,也可以用普通路由)
          宽带或3G网络 (只要能上网就可以,对运营商网络没有任何要求)

具体设置:

1、监控端设置
1)、监控端RCD设置:

使用默认设置,IP为192.168.1.20,RCD模块将占用计算机所在局域网内的192.168.1.20到192.168.1.27这8个IP地址。请避免局域网内的IP地址与其冲突。
2)、监控端TP-LINK路由器设置:
A、打开路由器设置页面,点击转发规则-->虚拟服务器-->添加新条目,如下图

1、转发到第一个RCD模块:服务器端口号:例如1111; IP地址: 例如 192.168.1.20; 协议:ALL; 状
 态:生效
2、转发到第二个RCD模块 :服务器端口号:例如2222; IP地址: 例如 192.168.1.28; 协议:ALL; 状
 态:生效
3、转发到第三个RCD模块 :服务器端口号:例如3333; IP地址: 例如 192.168.1.36; 协议:ALL; 状
 态:生效

B、返回路由器设置页面,点击“动态DNS”,设置你所申请的花生壳。

到此,监控端所有设备设置完毕

2、现场端设置
1)、现场端ETH-MPI(Remote)模块设置:
   将电脑连入ETHMPI(Remote)模块所在局域网中,浏览器中键入192.168.1.222,进入设置页面,
   点击参数设置/显示,修改参数设置,如下图:

现在你就可以在远程端对现场进行编程、调试,维护和改造了!

下面我们用Step 7来做一下测试
1、首先到我们的网站上下载一个驱动,并安装好!

2、在Step 7的设置PG/PC接口中选择ETH-AUTO并点击属性。

3、在弹出的属性对话框中填入ETH-MPI(Remote)的默认IP地址192.168.1.20点击确认
4、点击下图中的可访问节点便可以用step在线监测程序了!

网友A:
不错。客户舍得投资就可行啊。
就要看无线网络是否稳定是关键。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的3G 4G技术在此方案中都可以应用,稳定性还可以,比起GPRS要好很多,再说,无线稳定性不好的话你也可以选择有线宽带的方式,只要你现场能上网,无论用什么方式上网都可以,就能实现远程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