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序保护器

楼主(2014-01-23):
相序保护器是做什么用途的啊?一般用在什么场合?使用的多吗?谢谢

网友A:
相序保护器主要是用来防止用户电源的相序的变化,导致相关设备反转,导致设备损坏。
例如:空调机组里面的压缩机,空气压缩机里面的压缩机等设备都是不能反转的。
有的相序保护器里面还增加了电源电压的检测。
防止电压过低或过高。

网友B:
呵呵;一些特殊性设备如果出现三相接反,可能会出现安全事故或设备损坏,如电梯、中央空调、吊车等,使用相序保护器可以防止出现反转的情况;
 现在很多相序保护器有过压、欠压、缺相、电压不平衡保护等,有的还带显示的,可以记录故障;

网友C:
一般用在相序不可以改变的设备中,比如冷库的压缩机,是绝对不能倒转的,注塑机的模温机,也是不能倒转的,再如冷水机,等等,楼主想问为什么不能倒转呢?这是因为设备采用单流向工作方式,如果倒转就会打掉刮片,注塑机的模温机倒转会因油不循环,而加热元件不断加热,导致起火,引起火灾,
总之相序保护器在好多设备中都有应用,就不一一举例了,

网友D:
单一来说如果三相电机缺相会烧

网友E:
电压低了缺相了都会动作

网友F:
这个只在我们公司的中央空调控制柜上见过

网友G:
相序保护器在设备的油冷机上有用过。

网友H:
一般都应用在不允许有反转的场合。

网友I:
如果风机类要判断旋转方向,所以需要相序保护

网友J:
一般用在对相序有要求或严格要求的场合,如前几楼所举例子。

网友K:
大家说的都对,我就不再补充了。

网友L:
我有,在空压机里拆出来的

网友M:
电梯,旋转压缩机等有规定方向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