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3):
不是说转矩脉动的问题可以解决好吗?

网友A:
市场没有接受它?也许是价格问题,也许是使用费范围问题,还有可能是制造成本或难度问题。

网友B:
和推广有很大的关系,市场都没有卖,只是纸上谈兵

网友A:
还不是,开关磁阻电机有卖的,也有做的,但总是少数厂家在做,应用行业也比较窄。是不是制作难度问题呢?还是他的自动化控制系统跟不上?这个不得而知。反正,曾经见过推广的,但应用的见的很少。

网友C:
也许是大部分场合不适用,或者价格,质量等等。

网友D:
高转矩,频繁启动的场合应用多,比如螺旋压力机!节能效果好,不过目前价格还是高一些!

网友E:
价格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