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3):
    双金属温度计的工作原理是利用二种不同温度膨胀系数的金属,为提高测温灵 敏度,通常将金属片制成螺旋卷形状,当多层金属片的温度改变时,各层金属膨胀或收缩量不等,使得螺旋卷卷起或松开允许误差均为标尺量程的1%左右。这种温度计和棒状的玻璃液体温度计的用途相似,但可使用在机械强度要求更高的条件下。特点现场显示温度,直观方便安全可靠,使用寿命长;抽芯式温度计可不停机短时间维护或更换机芯。轴向型、径向型、135o型、万向型等品种齐全,适应于各种现场安装的需要。应用仪表精度等级达到1.0级,仪表上壳采用防腐材料。

     双金属温度计是基于绕制成环性弯曲状的双金属片组成。一端受热膨胀时,带动指针旋转,工作仪表便显示出热电势所应的温度值。简介工业用双金属温度计主要的元件是一个用两种或多种金属片叠压在一起组成的多层金属片。能自动连续记录气温变化的仪器,为提高测温灵敏度,通常将金属片制成螺旋卷形状。当多层金属片的温度改变时,各层金属膨胀或收缩量不等,使得螺旋卷卷起或松开。

     双金属温度计是一种测量中低温度的现场检测仪表。可以直接测量各种生产过程中的-80℃-+500℃范围内液体蒸汽和气体介质温度。工业用双金属温度计主要的元件是一个用两种或多种金属片叠压在一起组成的多层金属片,利用两种不同金属在温度改变时膨胀程度不同的原理工作的。是基于绕制成环性弯曲状的双金属片组成。

     双金属温度计的应用定则均质导体定则由一种均质导体组成的闭合回路,不论沿材料长度方向各处温度如何分布,回路中均不产生热电势.反之,如果回路中有热电势存在则材料必为非均质的.中间导体定则在热电偶回路中接入第三种(或多种)均质材料,只要所接入的材料两端连接点温度相同,则所接入的第三种材料不影响原回路的热电势.证明中间温度定则两种不同材料组成的热电偶回路,其接点温度分别为t和t0时的热电势EAB(t,t0)等于热电偶在接点温度为(t,tn)和(tn,t0)时相应的热电势和的代数和,其中tn为中间温度。

网友A:
不明白楼主为什么要在第4 段加入与双金属温度计不沾边的热电偶定则?

网友B:
嘿嘿。。
在扩展也就是现场的安装形式出现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