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3):
阿尔泰以太网模块的配置以及与组态软件易控的通讯
一:局域网访问控制
  1:模块出厂的默认IP是192.168.2.80,默认网关:192.168.2.1,端口号是502。而我们计算机普通上网的IP是192.168.1.XX,默认网关:192.168.1.1,所以要对我们的计算机进行配置:打开“网上邻居”属性,点击“本地连接”的属性,再点击“Internet协议(TCP/IP)”的属性,点击“使用下面的IP地址”。在“IP地址”栏中输入192.168.2.X(X为0~255之间的一个值,此值不能和模块的地址一致);在“子网掩码”栏中输入255.255.255.0;在“默认网关”栏中输入192.168.2.1。设定完之后,点击“确定”即可,并把“本地连接属性”关闭。
  2:模块供电要求:未调理+10VDC~+30VDC。“+Vs”接电源正,“GND”接地。通电后指示灯由闪烁至长亮,表明电源供电正常、模块初始化完毕,工作正常。工作过程中指示灯根据传送数据的频率闪烁。
  3:运行软件,打开DAM-E3000的程序,连接模块,点击“设备操作”中的“连接模块”按钮,填入模块正确的IP地址和端口号,点击“连接设备”按钮,如图(1),模块正常连接,软件会自动识别模块的型号并显示,此时,证明模块与主机通信正常,关闭连接模块窗口。双击左恻树型视图中的某个模块后,便会弹出如图的修改模块网络配置信息对话框,把对话框中的新的IP改为192.168.1. XXX (XXX为0~255之间的一个值), 子网掩码:255.255.255.0,网关:192.168.1.1,点击“修改”按钮即可,如图(2)。修改模块信息成功后,重新上电后才能保证模块工作正常。然后把计算机的IP地址恢复!

 4:把模块与路由器或交换机相连,在这个局域网中的任何一台计算机都可以直接用我们公司提供的程序来访问或控制此模块,或者用IE地址访问。如果用IE地址访问,模块的IP地址为:192.168.1.80,HTTP端口号80时,模块的型号是DAM-E3058F,则在IE地址栏中输入http://192.168.1.80/E3058F.html
例如模块的地址为:192.168.1.55,HTTP端口号为81时,模块型号为DAM-E3013D时,则在IE地址栏中输入http://192.168.1.55:81/E3013D.html
二:与组态软件易控的通讯配置
新建工程之后,在IO通信设备下新建设备,选择以太网

   协议选择TCP,填相应的模块的IP地址和端口号,模块出厂的默认IP是192.168.2.80,端口号是502。点击测试,显示测试成功。

新建设备,选择通用协议MODBUS从站,

寄存器的配置参照我们的协议说明的,点击运行,当前值有值,说明通讯成功

楼主:
欢迎大家交流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