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3):
台达触摸屏AS35-THTD 跟电脑怎么连接不上啊??要怎么样才能连接??驱动总是安装不成功,重装了好几次屏幕编程软件都没能装上驱动,也没有网上说的那样可以在安装屏幕编程软件的时候会提示安装驱动!!触摸屏程序无法上载到电脑啊!!怎么办??!

网友A:
呵呵;不是有方口的USB口的;

网友B:
什么样的编程电缆?
以前用台达的屏,编程电缆是可以自制的
楼主这种屏的通讯电缆得装驱动?

网友C:
右键点我的电脑 属性里面看看
一般是USB驱动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就是方形的那个USB口   可是就是连不上
后来发现驱动一直装不上,安装编程软件Screen Editor 1.05.86时,没有提示安装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的是这种线

网友D:
需要安装台达的USB驱动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
回复 网友D:
单独的驱动软件一直都找不到  上网搜都说编程软件里就包含了驱动,可是我重装了好几次编程软件  就是不行

网友B:
这种电缆要驱动?
设备管理器里提示是问号?
我以前都没装过这个驱动,百度也没搜到

网友A:
呵呵;可能与系统有关;正常情况下插上DOP通电会自动安装好的;
换台电脑试试吧;

网友C:
重新安装驱动试试
xp系统一般不会有问题
WIN7的不好说

网友A:
\ScrEditApp目录下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之前我弄过一台威纶的触摸屏,也是用USB口  也需要安装驱动   不过那是接上就自动安装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台湾人弄的软件真闹心!!说是支持win7系统的   可在试了两台电脑都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重新安装驱动了  可安装的结果就像上面的图片里显示的那样   装不上去   安装出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设备管理器里提示的是黄色三角的感叹号

网友E:
触摸屏的软件版本低了?
换个高版本试试
win7系统有时候比较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个软件是台达HMI的最新版本  也说支持win7的   不行
后来电脑装了双系统    装在xp系统上就能用了

网友F:
这就是打印机的数据线一样的!

网友G(2014-05-23):
在安装目录下的ScrEdit中找driver,安装一下,我也是这个问题,安装以后,打印机的线就可以用了,就是各位大神说的那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