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3):
没有工控计算机可以使用组态屏吗?在电脑上的创建的组态工程可以下载到组态屏上吗?请知道的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工控计算机可以使用组态屏吗?在电脑上的创建的组态工程可以下载到组态屏上吗?请知道的大神指点迷津!

Ipad与PC的关系。

只要能运行屏的组态软件的设备都可以,例如:个人电脑。

一般,屏有自己的组态软件,当然,这些屏组态软件的组态工程自然能下载到屏上了。

网友B:
楼主说的组态屏是触摸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恩,是的啊,就是触摸屏

楼主:
回复 网友A:
ipad和PC是独立的啊

但是用到组态屏都是配合工控机有的啊,在工控机运行组态软件,用组态屏进行数据监测和操作!

还不是很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创建组态王工程,然后在工控机上运行,然后用组态屏进行操作和监视

网友B:
这么说吧,
工控机(或者PC机)上安装组态软件,连接到PLC读取数据,进行数据监视采集

工控机(或者PC机)上安装触摸屏编辑软件,编辑完程序,下载至HMI,
HMI连接PLC,通过HMI进行数据监视采集,此时与工控机(或者PC机)已经没有关系了

网友C:
我一直将HMI当做精简瘦身的后的PC看待。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恩,谢谢,有点懂了,这两种方式都可以,不过用的组态软件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