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过压

楼主(2014-01-23):
富士VGN5000变频器上电运行时报过压,不运行时不报错。是不是我修改一下变频器中电梯减速时的时间,或者是外加一个制动电阻,就可以解决问题了,是吗?还有别的地方有问题吗?

网友A:
是在正常使用的还是新换上的,如是正常使用的那变频器故障,新的话应该是参数问题,你可查看原变频器参数进行修改。

网友B:
如果有修改过参数可以考虑修改

网友C:
先测量一下P,N之间的直流电压是多少?

网友D:
把过电压控制设置成允许

楼主:
是旧变频器,p,n两端是710v了,参数是好的,制动电阻是好的,电容的值是5100uf,而电容上标的应该是5600uf,我想问一问是不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E:
如果停机时间设置过短,在停机时会报过压故障。另一个问题是变频器电源检测电阻出现故障,检测不到电源电压真正的电压,这样变频器就需要进行检修了。

网友F:
不应该是参数问题。应该用万能表测量直流母线电压和进线电压,看看高电压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是真的,那是从何而来的?难道电机始终处于发电状态吗?另外,制动电阻是好的,制动单元呢?是不是坏了呢?

网友G:
运行时过压报警先查P、N端电压的高低,在根据情况确定。